二极管选择,压降在1V在到0.7V左右的,求推荐

楼主(2015-10-23):
如图中,我要3G-VCC4V转到3V给到mos管,用LDO的有点贵,上面的D70,有没有什么型号推荐,过了二极管后3V到3.3V差不多就行了。IN5819的压降是0.2左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M7,

???能具体点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型号吗,

M1,M2,,,,,M7
很具体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受电流影响较大,实测硅管本来0.7V的压降,结果轻载时不到0.3V

网友B:
后面负载的电流有多大,是基本不变还是动态变化的?

网友:
si管压差大

网友:
    IN系列整流二极管,看参数选型

网友:
    要是电流影响大,考虑三极管加稳压管,简易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负载的电流有多大,是基本不变还是动态变化的?

    后面接的Gsenso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Gsensor

    Gsensor 電流消耗不大,二極管可以改用 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ensor 電流消耗不大,二極管可以改用 1N4148。

我这有4148,试了一下,输入4.0,接一个4148是3.63V,接两个是3.49V,给Gsensor没有问题,我开关打开的时候还要给到PMU的一个IO做输入。AX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