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里面的class ,bus ,net class分别干什么用?

楼主(2015-10-23):
allegro 16.6里面的class ,bus ,net class分别干什么用?一直没用到这些,望各位指教

网友A:
    class用于设置物理规则:线宽和间距,尤其是特殊间距;bus为用于设置电气规则:等长、 、 、,Net class与bus作用一样,16.6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网友(2024-06-30):
    请教版主, net class-class主要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ass用于设置物理规则:线宽和间距,尤其是特殊间距;bus为用于设置电气规则:等长、 、 、,Net class与b ...

版主这里有点小错误,和bus一样的是Net group,Net Class应该是用来约束net Group和Net Group之间间距的,比如你两组DDR走线之间的间距就可以通过Net Class约束

网友:
    BUS可以把同一组信号或者功能抓再一起,可以用BUS区别,Net-class-class是设置组内得间距,组外得间距。而设置Net-class-class就是通过class来设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