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发板上导出的封装到不到新电路板

楼主(2015-10-23):
我从ADI的网站下载了AD9625的开发板PCB文件,文件见附件,我从这个开发板导出library,并在我新建的电路板上手工放置元器件,其中导出的ADC的封装CSPBGA196H59和时钟芯片封装QFN48_7X7_PAD5_1X5_1是完美导入的,但是SMA连接器封装CNSAMTECSMA_JPX_ST_EM1_MKT,出问题了,就是不能放置到电路板上,提示如下问题: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W- (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141X60.
E- (SPMHUT-130): No match found for the Begin or End pad layer in the layout.
E- Cannot load symbol 'CNSAMTECSMA-JPX-ST-EM1-MKT'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141X60.

其中关于 padstack  141X60,这个我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在导出的文件夹里
添加路径也没问题pad 和psm路径都没有问题,否则前两个封装是导不进去的。

我用的是allegro 16.5。

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搞了一下午了,头都要大了。

网友A:
就是pad有问题,重新编辑一下焊盘就可以了,附件是我已经编辑好了的,你可以保存到你的封装库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ad有问题,重新编辑一下焊盘就可以了,附件是我已经编辑好了的,你可以保存到你的封装库路径下

非常感谢用心回复和帮忙编辑焊盘,请问您是用pad designer 编辑焊盘吗?都修改了哪些属性,我想了解下,以后就可以自己打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用心回复和帮忙编辑焊盘,请问您是用pad designer 编辑焊盘吗?都修改了哪些属性,我想了解下, ...

到你的库中,找到封装,再在封装里面编辑焊盘,smd的焊盘只要图片部分就好了,其他的删除,在保存替换封装里面的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你的库中,找到封装,再在封装里面编辑焊盘,smd的焊盘只要图片部分就好了,其他的删除,在保存替换封 ...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