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泪滴出现如下提示

楼主(2015-10-23):
Computed fillet point lies inside pad boundary; required to be outside.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能具体点吗?参数怎么设置的?是整板加还是单个管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点吗?参数怎么设置的?是整板加还是单个管脚加?

参数如图设置,我采用的是默认的,其他焊盘都可以添加泪滴,就是有一种焊盘添加不上,想请问斑竹一般怎么设置这些参数。添加的方式我选的是PIN

网友:
    有些异形焊盘是加不上滴

网友B:
    樓主可以用cline畫一個自己喜歡的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可以用cline畫一個自己喜歡的淚滴

    还是自动的比较好,自己一个个画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