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PGood部分是否可以直接驱动LED?

楼主(2015-10-24):
上图红色圈PGood部分是否可以直接驱动LED?

网友:
    PGOOD里面,等效电路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LED特性具体是什么?

网友:
    可以啊,PG就是一个OD输出,要上拉,高有效,驱动LED没问题的。但没什么用,指示不了什么信息

网友:
    可以,但能驅動的電流不大。

    芯片資料說,流過 1mA 時下拉電壓最高會到 200mV = 0.2V。如果你的 LED 是紅色的,VF 約是 2.4V 可能還好;如果你是藍光或白光 VF = 3V 或 VF = 3.2V 那種,3.3V - 3V - 0.2V - VR-Limit = ………… 所剩無幾,甚至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