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添加NETclass方法

楼主(2015-10-24):
有没有办法快速添加net到设置好的class中呢?
比如,我想把图片中的网络添加到同一个class中,如果在CM规则里面逐一去找这些网络,然后添加,效率非常低,想问下大家是怎么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可以啊!高亮筛选后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l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高亮筛选后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通常是先打开CM规则到physical/net,然后在find中只选nets,再到pcb中选择你需要的网络,同时选择的网络会在physical/net中被选中,
再在被选中的任意个网络上右键选add to class,就可以选择你想放入的class中了

lap

网友C:
LS正解,原理图,PCB,CM界面是可以互相交互的,合理利用,效率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是先打开CM规则到physical/net,然后在find中只选nets,再到pcb中选择你需要的网络,同时选择的网 ...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是先打开CM规则到physical/net,然后在find中只选nets,再到pcb中选择你需要的网络,同时选择的网 ...

谢谢,讲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高亮筛选后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操作,能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D:
    也可以通过property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操作,能具体点么?谢谢!

    就用三楼的就好了,东西不在多,实用就行

网友E(2026-03-17):
引用 网友C:
    LS正解,原理图,PCB,CM界面是可以互相交互的,合理利用,效率刚刚的

    版主有这方面的skill?就是在PCB界面就能添加net到class里面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有这方面的skill?就是在PCB界面就能添加net到class里面去

    核心函数给你axlNetClassAdd
自己写呗,或者叫AI给你写,几行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通过property设置~

    怎么设置呀,赋予net属性?是netclass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函数给你axlNetClassAdd
    自己写呗,或者叫AI给你写,几行的事。

    可以的,感谢大佬!嘿嘿。。。你这头像看起来舒服多了!!!经常能看到你写的skill,大佬是技术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