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整体编辑的问题

楼主(2015-10-24):
比如PCB中的器件标号,想给每个标号都加上前缀“A_”,如何做呢?
现在整体选择了器件标号,进入下图所示的Smart Edit界面,但是下面的Formula应该如何填写呢?搞不懂他的格式规则,试了一些都没有达到效果。

网友:
可以的选中后Shift+F12复制位号到EXCEL中,在借助EXCEL添加A_后再贴到AD的List中就可以了!

网友A:
    '需要加入的字母'+所有需要加入符号,格式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入的字母'+所有需要加入符号,格式就是这样子的

    谢谢!能说详细一些吗?比如要把类似“R1、R2、R3、C1、C2、12V、CON1”这样的变成“PIR_R1、PIR_R2、PIR_R3、PIR_C1、PIR_C2、PIR_12V、PIR_CON1”,如何填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详细一些吗?比如要把类似“R1、R2、R3、C1、C2、12V、CON1”这样的变成“PIR_R1、PIR_R2、PIR ...

    楼下回答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R_' + !

高手,果然OK。非常感谢!
请教一下,!是代表选择的对象吗?哪里有类似格式规则的说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果然OK。非常感谢!
    请教一下,!是代表选择的对象吗?哪里有类似格式规则的说明呢?

 ...

 !代表所有的选中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所有的选中字符

谢谢,不知道哪里有类似这些的说明呢?

网友:
    学一招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