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里的user plugins

楼主(2015-10-24):
我可以把自己写的skill放到里面去吗?

网友:
4.怎么添加自己的Skill到插件菜单中?
执行菜单命令User Plugins->Plugin Manager 打开插件管理器,在这里可以进行添加其它Skill,启用/禁用插件,以及更改插件名称等操作。
5.插件的命名规则
插件命名规范:
              序号.菜单名=调用命令=密码(未加密或无密码的此项可以为NO)=提供者.il
              例如:
              1.Cut Cline=EDA365_cut_cline=eda365.com=eda365.il
              3.Replace Via=EDA365_replace_via=eda365.com=eda365.il

注意:菜单显示名称以序号顺序从小到大排列.

楼主:
哇噻。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