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16.5有两个问题?

楼主(2015-10-24):
1,如何查找元件某个引脚。CTRL+F只能查想查的元件,对于大型BGA芯片要查某个引脚,找起来相当费时间。
2,打开OR CAD16.5后,如何在一个软件中打开两张不同的原理图(如前一个是别人设计的,自己设计的也可打开,好参照好复制修改)

网友:
2,打开OR CAD16.5后,如何在一个软件中打开两张不同的原理图(如前一个是别人设计的,自己设计的也可打开,好参照好复制修改)

===>不就是在菜單 File -> Open  -> Design...  就可以了

网友:
1.2个文件可以一起打开,左右个放一个
2.打开过滤器,选择part pin,在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