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找边框断开处

楼主(2015-10-24):
每次用zcopy的时候,老是提示说我没有完全闭合(Not a closed polygon or CLine. Element ignored!),但是自己去找又不知道在哪。请问下大家是怎么去查找这个未闭合的位置的呢?
里面这个圈一直提示没有闭合,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没有闭合。

网友A:
    右键,有find break  就会跳转到没有闭合的地方去

    lap

网友:
可以在导入allegro前在cad中闭合好,如果你是想沿着板边规则的铺铜的话,可以先copy一分你的板框放到旁边,再用shape\compose shape,在选择你的板框(copy的那个),可以使copy的那个板框变为铜皮,

在把产生的铜皮移到你的板框中刚好可以重叠,再用z-copy产生其他的层(size选contract,要缩小多少你自己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有find break  就会跳转到没有闭合的地方去

    又漲姿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有find break  就会跳转到没有闭合的地方去

    大哥,能说详细点吗,我的是16.6版本,好像右键没有看到这个功能啊。我初学者,比较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nd break

大哥,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说详细点吗,我的是16.6版本,好像右键没有看到这个功能啊。我初学者,比较笨

额  没说清楚见谅,选择shape-compose shape  然后框选  右键  find break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nd break

    选择shape-compose shape  然后框选  右键  find break

网友:
    正为这个问题头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