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切换层面快捷键的语句分享

楼主(2015-10-25):
alias 1 ' "alloff";color -toggle "Drc/Top";   color -toggle "Via Class/Top";   color -toggle "Pin/Top";   color -toggle "Etch/Top"'
“alloff”:使用如上语句不能关闭当前层面,也因为不知道如何关闭所有层面的语句,所以录制了一个.SCR文件代替。
color -toggle "Drc/Top":         打开Top层的DRC
color -toggle "Via Class/Top":打开Top层的孔
color -toggle "Pin/Top":         打开Top层的Pin
color -toggle "Etch/Top":         打开Top层的线

显示其他层面替换“Top”即可;

重点来了:各 位 看 客 大 神 知 道 如 何 打 开  Outline,  silkscreen_top, 走线禁布 等其他项目的语句吗?

407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直接把层的名字换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层的名字换了不就行了吗。

就是不行哦。Outline  routkeep out/in  等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行哦。Outline  routkeep out/in  等打不开

我在allegro上面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你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allegro上面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你是怎么写的?

可以打开Outline  和各类禁布线吗?  请发与我看下!蟹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开Outline  和各类禁布线吗?  请发与我看下!蟹蟹

color -toggle "BOARD GEOMETRY/OUTLINE"
就这样的。我没有写成.color文件,直接在allegro指令窗口测试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