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VX怎么没有像之前的版本那种拷贝选择命令和过滤命令了

楼主(2015-10-25):
mentorVX怎么没有像之前的版本那种拷贝选择命令和过滤命令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命令位置变成电路剪切板命令,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么?是被其他命令代替了,还是没有了?

网友A:
多了一个选择模式,在选择模式里可以选择需要的对象,另外选择时可以鼠标右键打开Selection list窗口,从里面筛选。原来的功能应该是与选择模式重复,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一个选择模式,在选择模式里可以选择需要的对象,另外选择时可以鼠标右键打开Selection list窗口,从里 ...

原来有个选择过滤器,感觉很好用,很方便,不至于现在要手动去剔除多余的对象,选择列表原来也是有的。还有最好的是原来是调用这个复制命令,相应的工具栏就会出现在必须手动把工具栏弄呼出来。感觉占面积,没有以前智能了。还有上面的菜单来原来是可以根据不同模式自动切换的,不至于上面菜单蓝很多,现在不能自动切换了,除非手动开启和关闭。还有哪个测量,snap等工具都变的很笨了,不能岁命令自动开启菜单和命令结束关闭菜单,感觉现在很麻烦。虽然现在所用工具窗口可以靠边隐藏,但是为什么要舍弃之前那么好的功能呢,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网友:
因为上一版虽然会跟随命令切换,但是前提是不对工具栏做改动,要是拖动了一两条工具栏,切换起来就是一团乱麻了,要花好久的时间调整。。我也觉得这版本变的不太好,但也有它的道理,总之习惯就好了,也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

目前发现一个动态铜的大BUG。。还在测试中

另外关于选择复制,我再试一试批量拷贝BGA FANOUT看看,因为我只知道可以那么做,具体还没在新版本上试过,在公司里用795确实是用习惯了,VX这点确实不爽。

网友:
感觉exp的工具栏一直很烂,老版本如果多个工具栏放在一行,切换的时候经常乱了,而且工具栏没法锁定。新版本干脆搞了个最笨的方法,全部需要手工打开或者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