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精确识别文字边框??

楼主(2015-10-26):
目前做法是
Text = text->text
num = strlen(Text)
block = atoi(text->textBlock)
font = axlGetParam(sprintf(nil "paramTextBlock:%d" block))
charSpace = font->charSpace
height = font->height
photoWidth = font->photoWidth
width = font->width
origin = text->xy
originX = car(origin)
originY = cadr(origin)
swidth = num*width + (num - 1)*charSpace

然后根据originX、originY、swidth和height确定文字的左下,右下,右上,左上四个坐标点,然后根据axlPolyFromDB和axlDBCreateShape创建能包住文字的shape框
但是"C”“1”“4”“_”这类的比较特殊,都会超出或者不到边框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么???
当然,前提是15.5也能使用的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特殊字符分类,占位不同的区别开,复杂的方法就是要需研究VECTORFONT的格式来获取TEXT实际的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特殊字符分类,占位不同的区别开,复杂的方法就是要需研究VECTORFONT的格式来获取TEXT实际 ...

这就是目前的效果,针对不同的Width和photoWidth进行原点和首尾不同字符字宽的修正

这个就是研究出来的字宽修正表,实际字宽还与Width和photoWidth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