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等长重要还是等距重要

楼主(2015-10-26):
    如题,差分线等长重要还是等距重要啊,要打过孔的差分线怎么走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m,5类线的每对间的最大延迟误差指标是50ns@100m,PCB走线长度那一点点差异相对于线缆简直就是毛毛雨,设计上更注重阻抗匹配,降低损耗,等间距重要。 DDR内存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并行接口,数据位要求和时钟严格同步,而传输距离并不长,所以等长比差分更重要。过孔越少越好。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个错误,一定是经验主义,等长是为了等相位,而不至于差分作用体现不出来;等距是为了阻抗不变化,保持阻抗的一致性;via的话就对称打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 ...

    打了过孔感觉就不等距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个错误,一定是经验主义,等长是为了等相位,而不至于差分作用体现不出来;等距是为了 ...

    谢谢 ,打过孔距离就变化了 阻抗就不匹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打过孔距离就变化了 阻抗就不匹配了啊

    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via需要做阻抗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via需要做阻抗处理。

via 要怎么做阻抗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ia 要怎么做阻抗处理啊

    这个需要你做一些via的仿真或者是测试才能确定。比如用多大drill,多大的pad,多大的anti-pad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 ...

打完过孔肯定会发生不匹配,其实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想要严格做阻抗控制你可以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过孔肯定会发生不匹配,其实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想要严格做阻抗控制你可以做仿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