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swap pin

楼主(2015-10-26):
请问allegro16.6 为什么我swap pin的时候不成功,提示Pin is not swappable because the swap code is zero,在哪可以解决?原先装的16.5可以

网友:
修改器件DEVICE文件,使其可以换PIN

网友A:
    用的是哪种网表导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种网表导入方式?

file:///C:\Users\Liuli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3744857\QQ\WinTemp\RichOle\~LA)~N){(ZGO55%EC}928]2.pngfile:///C:\Users\Liuli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3744857\QQ\WinTemp\RichOle\~LA)~N){(ZGO55%EC}928]2.pngfile:///C:\Users\Liuli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3744857\QQ\WinTemp\RichOle\~LA)~N){(ZGO55%EC}928]2.png

楼主:
    我上网找到办法,已经解决,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m-HaIW7EhWyDEROc05q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种网表导入方式?

    如果是Concept HDL呢,有多个PART的?

网友(2019-05-07):
    我想问一下要是不在原理图中改part的话,怎么在Allegro中直接swap pin
?

网友(2022-05-23):
引用 楼主:
    我上网找到办法,已经解决,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yQ6IIHaFfhshj5Uu0aPxUnXFNcVelt48mVRpNHR6W ...

    不要推荐百度文库,不但不能下载,看还不能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