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铜皮导致的短路

楼主(2015-10-26):
客户反馈板有个地方作短路了。一看原来是铜皮没有被genesis正确导入导致短路,可惜只有gerber,没有pcb,不知道pcb是如何铺的铜皮导致这个问题的产生。
有没有谁碰到过?allegro比较少出现这个问题,好像update drc会检查铜皮错误。

正确的文件应该如下:

网友A:
用allegro5年,还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正如你所说,铺好铜后,要是有短路或间距小于设计规则会报错。
这个可能是因为走线的时候变换了宽度,造成的一个尖角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legro5年,还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正如你所说,铺好铜后,要是有短路或间距小于设计规则会报错。
这个 ...

不是线宽变化引起的 是铜皮引起的 因为调入光绘时提示有自交叉铜皮 线宽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又一个这样的问题板  大家一定update drc呀

网友B:
感觉是规则设置的问题,感觉像测试点什么的,shape to test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规则设置的问题,感觉像测试点什么的,shape to test point?

不是测试点

网友:
我觉得update drc是一个, 还有好像没有update to smooth,update to smooth后应该不会这样子

网友C:
    pads画的板子还是有可能的,allegro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
    什么软件都有可能,只是DRC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画的板子还是有可能的,allegro应该不太可能

百分百allegro 因为光绘文件的后缀是.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