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红色圈部分为何要加串连电阻?

楼主(2015-10-26):
如上图,图中红色圈部分为何要加串连电阻? SPI Flash只是用来保存FPGA的配置文件。看到有些参考设计没加,有些加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需要加,他加的原因可能也只是为了可以断开flash配置而已吧? 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网友:
             匹配阻抗吧,防止反射。

网友:
    留个后路,万一调试时不通,又想断开,总不能割线吧

网友:
    手機PCB上很多IO什麽的都不是直接相接的,過一個0402的封裝,到時候什麽都能焊

网友:
    SPI Flash只是用来保存FPGA的配置文件。此处主要调试方便

网友:
    调试吧 放个焊盘

网友:
    阻抗匹配用,不过一般都是放在发送端吧

网友:
    1,阻抗匹配考虑;2,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