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容是个啥意思

楼主(2015-10-26):
如图片所说,开关电源输出电容具体是指什么啊?

网友A:
1 特指C1
2 不能无限制,太大容易引起上电充电电流大从而导致过流保护。
3 不要C1,纹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特指C1
2 不能无限制,太大容易引起上电充电电流大从而导致过流保护。
3 不要C1,纹波大。

网友B:
Bypass and Decoupling

公司不能上網,下班回家還要回答網友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pass and Decoupling

按照此理,C2属于MCU的byp旁路电容,不属于DCDC的输出电容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5-11-26):
c1 电容的选择将直接影响你的文波,在考虑容量的同时,还应该考虑esr,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