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一款RAM

楼主(2015-10-26):
    如题,想要找一款比较便宜点的1G或者2G的RAM,帮忙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点评):
一雞斃(1G bit)還是一雞敗(1G Byte)?^_^

网友(点评):
x8、x16、x32?^oo^

网友(点评):
LPDDR/LPDDR2/LPDDR3 ? SRAM? PC-DDR2/PC-DDR3?

网友:
    最怕您这种大神提问题,因为这种问题一出来,大家首先就会开始猜谜语。

网友:
    建议自己去micron官网上去找吧,samsung也可以。

网友:
    我哥们好有面子,问题一出来 三位大神都在下面回复了  太幸运了

网友(点评):
你說對了,樓主的問題只有神能幫他解決。我們都沒幫到,所以不是神。^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