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讨论贴---坐等高手!

楼主(2015-10-26):
1、想了解下PCB板材的相关知识,有相关文档的大神,请留言留资料!谢谢啦
2、想请高手指点一下TU872板材的优缺点,TU872分3种型号,请帮忙分析下各型号的优缺点。谢谢
3、请高手指点下M4板材的优缺点,听说M4在板厚大于3.2mm时容易爆板,请大神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我想回答你的帖子,但是又不想回答你的帖子,因为论坛这个地方要把你的帖子回答好,还真不容易,那就简单点回复吧,其他人需要补充的再继续吧。TU872分为了TU872LK和TU872SLK以及TU872 SLK SP,所谓的优缺点无非就是新能越来越好,Dk\Df都有所改善,价格有所增加,当然,在加工方面也有所优缺点,其发展都是奔着M6去的;
3、对于M4来讲,其优缺点看与谁比了,就其本身来讲,对于10G以内短距离的设计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们之前做过5mm的板子也没有见过板子爆裂。个人觉得一些板子的优缺点还是要看是哪一类的厂家在做吧。反正我们之前使用M4的时候很少出问题,但是价格确实别其他厂家的稍微贵那么一丢丢。

我只是一个用户,不想对材料做过多的评价,这些可以让板厂的人出来多多解释下。

网友:
没人跟帖呀

网友A:
我没用过他所说的板材 都是用什么FR4 S7439 N4000-13EPSI 就这三种用过。

网友B:
做layout的表示不懂,都沒聽說過,光知道FR4和PI基材,表示十分慚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他所说的板材 都是用什么FR4 S7439 N4000-13EPSI 就这三种用过。

TU-872 SLK Sp.pdf (373.8 KB, 下载次数: 78) TU872 SLK.pdf (358.9 KB, 下载次数: 4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layout的表示不懂,都沒聽說過,光知道FR4和PI基材,表示十分慚愧。

兄弟在快捷做layout么?  我怎么感觉有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快捷做layout么?  我怎么感觉有好熟悉的感觉?

不是的。快捷是什麽,有一種酒店的趕腳。

网友:
我回答下第3点,M4板材对10G以后高频性能起到很好的提升,因为你很好的抑制衰减。至于你说的爆板,我想应该跟工艺制成还有材料承受的温度有关。

网友:
跟着贴子学习了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快捷做layout么?  我怎么感觉有好熟悉的感觉?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