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Ae质疑惑...

楼主(2015-10-27):
EE16 Ae值

如厂商所提供的规格书描述,
上头写着Ae值为19.2mm^2,
但实际上算有效的绕线面积D *2* F =45.6mm^2???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Ae为磁芯的有效截面积,不是算长方形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为磁芯的有效截面积,不是算长方形的面积

大神可以帮我试算这个让我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帮我试算这个让我看一下吗

C x D = 4.8mm x 4.0mm = 19.2mm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e为磁芯的有效截面积,不是算长方形的面积

你看一下具体的绕线磁芯的结构,所谓EE型系列变压器是以两个面对面的EE结构做支架,只能在两个空闲位置绕线,所以应该是(E-D)/2XC,具体是多少你自己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具体的绕线磁芯的结构,所谓EE型系列变压器是以两个面对面的EE结构做支架,只能在两个空闲位置绕 ...

刚看了下,大师的计算是正确的,确实应该是C x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