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理解仿真工具里面谐振腔的振幅

楼主(2015-10-27):
    如何理解仿真工具里面谐振腔的振幅
例如仿真结果中会显示某些频率点下 某些位置的振幅是 正负 1v

    是有这个频率的信号经过会震荡起这么大的幅度吗

这个起振的能量如何评估?

网友:
    siwave中的resonant分析是这样的:
    以一个波导激励初始幅度为1V的脉冲来分析依照相位变化的双层导体加介质的类似腔体的结构,然后以此前提条件给出某一频率下的幅值。我们可以知道某个相位谐振时,其会表现出最大幅度,即接近于+/-1V。
这是一个结构的电气本征分析,你可以以比例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幅度。但不是说这个频率的任意信号经过这里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幅度。
你要评估能量,就要避免此前提在关键走线参考区域出现谐振。

楼主:
    "这是一个结构的电气本征分析,你可以以比例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幅度。但不是说这个频率的任意信号经过这里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幅度"

    这个以比例方式 应该怎么评判?

    像siwave里面如果只是在信号线上加电压源,电源地之间加电源port 这样分析频域扫描?

楼主:
    像单独的谐振腔扫描  与 加了port的频域扫描

    之间会有哪些的关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结构的电气本征分析,你可以以比例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幅度。但不是说这个频率的任意信号经过这里就 ...

以下是我个人应用的理解,供参考:
    若你在某一相位某一位置某一频点谐振,且幅度为0.8V
那么如果你给这个结构输入的是100mV,那么在之前那个位置可能幅度近似为80mV。之所以说是近似,那是因为谐振模式是没有考虑其他走线的耦合影响的,这个耦合影响会根据你实际的设计使这个幅度出现偏移,所以这个比例是对SSN,EMI具有指导性作用但是不是完全等效实际情况。
本征状态则是每一处都可以理解为输入不同相位的激励,依照你设定的最大频率和限制的模数划分出各个边带内的最高幅值点。两者有间接联系,部分分析内容互相包含,但是却又不是完全相同,这种分析是从结构本征上分析平面,无关乎有何电源噪声,即使你选上考虑电压源,频点位置和相位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唯一差异只在幅值上。这算是个广义的分析。

    加了port的频域扫描的区别就是,port是有确定性位置和带宽激励的,这个激励包含的频谱能量是有限的带宽,这钟扫描有利于找单独或者多个确定性的电源噪声对平面的影响。这算是个相对细节化的分析。

所以你要以此分析或调试的顺序建议是,先谐振找你关心的频率,激励的相位,位置。  再频扫你关心的电源噪声影响验证。

楼主:
    虽然有些地方没有看完全懂
但是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16-05-30):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个人应用的理解,供参考:
若你在某一相位某一位置某一频点谐振,且幅度为0.8V
那么如果你给这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