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显示电源地网络飞线

楼主(2015-10-27):
各位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的板子pcb里面电源和地网络都显示的是一个方框中间一个X。我想显示飞线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把带电压的都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把带电压的都删掉。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选择网络,点击该net 右键选择proprety edit,如果有ratsnest_schedule,则勾选,reset

网友:
    去除电压属性

网友:
    proprety edit,去掉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