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

楼主(2015-10-27):
大家好!我安装了eda365 skill!但是我的机子不能接入互联网!授权已经过期!我该怎么处理才能使用这个软件呢!谢谢!

网友A:
其它可以联网机器获取的授权码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可以联网机器获取的授权码可以通用。

谢谢!不过我单位这边电脑都不能上网!能给一个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单位这边电脑都不能上网!能给一个么?谢谢。

网友:
你也可以手机登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安装eda365 skill , 下载后直接双击程式安装在C盘,然后从新打开allergo就好了吗? 要不要其他特别要设置或注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eda365 skill , 下载后直接双击程式安装在C盘,然后从新打开allergo就好了吗? 要不要其他特别要 ...

是的,不用其它特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