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走线DRC没有作用

楼主(2015-10-27):
各位大神,昨天客户给我的文件,我在我电脑规则设置好了,但是走线就是这样,如下图,没有DRC约束,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大神求解。

网友A:
应该是在线检查关闭了,你看看图片中online drc是否有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线检查关闭了,你看看图片中online drc是否有打钩

这个勾已经选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线检查关闭了,你看看图片中online drc是否有打钩

你看,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
TOOL -> Design Rule Check -> On line ->  short circuit  选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勾已经选上了的

在我的软件里,我把在线检查去掉勾也会想你说的那样,不会有错误高亮。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文件传上来,你可以把文件里大部分东西删除,只留部分就好,这样更方便大家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软件里,我把在线检查去掉勾也会想你说的那样,不会有错误高亮。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文件传 ...

文件在这,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在这,大家帮忙看看。

左上角第1个打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第1个打钩就可以了

还是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用

难道是你软件有问题?

网友B:
RULE -> OTHER -> SHORT CIRCUIT CONSTRAINT ->  ALLOWED  打勾取消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你软件有问题?

软件没有问题的,就这一个文件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 OTHER -> SHORT CIRCUIT CONSTRAINT ->  ALLOWED  打勾取消 即可

这个也试了,没有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走直线和45度角,shift+空格  快捷键可以选择走线的形状

网友:
    如果按照上述操作还是不行,那估计是软件的问题了,我这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