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谢谢!

楼主(2015-10-27):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谢谢!

画PCB时报错,抱错信息如下:
Error: C:\Users\E588702\Desktop\E000024\PCB\Work\Layout_Temp\PartsDB.pdb does not exist, cannot copy to Schematic Layout Directory.
Warning: Unable to access the PartsDB at C:\Users\E588702\Desktop\E000024\PCB\Work\Layout_Temp\PartsDB.pdb
Error: There were errors. See log file, ForwardAnnotation.txt.

网友A:
原理图打包一下,看看有没有错,没有错再正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打包一下,看看有没有错,没有错再正标试试

重新打包原理图没有错误, 你讲的“正标试试”是指什么,需要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正标即:forward annotation!既然原理图没有错误,那你把Error: There were errors. See log file, ForwardAnnotation.txt.这个文件打开看看报什么错?截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标即:forward annotation!既然原理图没有错误,那你把Error: There were errors. See log file, Forwar ...

你好!

报错信息如下:

                               Forward Annotation
                               ------------------

                        04:01 PM Friday, October 23, 2015
           Job Name: C:\Users\E588702\Desktop\E000024C00\PCB\Seed.pcb

Version:  01.01.00

     A new Target PDB will be created from the Central Library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网友:
你原理图打包的时候选择Delete选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