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DQS差分线接反,有影响吗

楼主(2015-10-27):
请问,DDR DQS差分线接反,有影响吗?这个只是提供参考时钟,触发数据采集用吧?

网友:
DQS接反功能上应该没问题,但是margin会有变化,需要测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看具体的IC是否支持

网友:
最好改过来,看看芯片手册,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

网友:
我只想问有人实际试验过没

网友: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