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μF与22μF滤波的区别

楼主(2015-10-27):
    电路设计中,电容、电感、磁珠的选择是根据什么定的?

网友:
    这个要说的话,就太多了
电容:容量,精度,温度特性,ESR,ESL,滤波频段,封装等等
电感:感量,精度,SFR,直流电阻,屏蔽与否,温升电流,饱和电流,封装等等
    磁珠:频率阻抗特性曲线,封装,直流电阻,最大电流等等。

楼主:
    在精度相同 用10μF 与22μF电容滤波 有区别么 用多大的电容 有没相应的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精度相同 用10μF 与22μF电容滤波 有区别么 用多大的电容 有没相应的公式?

公式没有。你说下你的具体环境,才好猜测。比如耦合电容,那肯定能看容量大的。比如电源滤波,那肯定看ESR和其他的等等。

网友:
    對於微法級別的電容多用於VCC穩壓,我認為10μF与22μF滤波效果差不多。10μF与200μF,估計才能看出來差距。

网友:
    这两个差别真不大,有的别的的模块供电要求高的才能体现出来吧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1、根据手册推荐值或者理论计算得出Cout;
    2、ESR ESL对瞬态响应的印象,有相关公式计算;应用层面就是选择低ESR 低ESL的电容;
3、对于两个10UF和相同封装的一个22UF来说,肯定是两个10uF的效果好,什么原因自己想;
4、面积、成本;

网友:
    从滤波角度来讲22UF的好。但是22uF的贵,ESR大。电容在电路中滤波有个极限值。个人理解,所以电路中的电容也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电容大的话 除了滤一些低频波外,主要是起到稳压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