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的时候,电源与GND间距多大为好呢 |

楼主:
点评 | ||
点评 | ||

楼主(2015-10-29):
引用 网友A:
越大越好的指的是数字信号电源与模拟信号电源之间吧,这种的确越大越好。
同一个电源的VCC和GND之间应该 ...

环路最小原则,这样不怕短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路最小原则,这样不怕短路吗!

这只是个期望,就像不同信号的走线距离有3W以上是最好的,但实际是板就那么大,大多数情况下2W也不会出问题。
环路面积越小,辐射/接收干扰越小,但实际是不会为了追求最小环路面积而使用工艺能达到的极限间距。

网友:
看要求,看产品,看工艺水平,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期望,就像不同信号的走线距离有3W以上是最好的,但实际是板就那么大,大多数情况下2W也不会出问 ...

哦,谢谢解答啊,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