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文件更改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27):
rou文件中,把所有的T01替换为T01C.65,T02替换为T02C.8,T03替换为T03C.9,T04替换为T04C1.1,T05替换为T05C1.7,然后把%以及以上的都删除,导进350里面尽然显示有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如图

网友A:
设置的精度和350导入的精度不一致

网友:
出GERBER的精度和导入CAM350的精度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精度和350导入的精度不一致

一样的,我都设置的3  5,难道350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B:
    省零方式一样吗?

网友A:
    我做板子的时候板厂因为rou问题打过我好几次电话
    他们说rou文件他们导入基本都会出错,就算不出错也是靠蒙的,一般也要跟客户确认
    他们给我的解决办法是在不规则孔的边缘用outline层画一下他们就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零方式一样吗?

    杜老师,我就是按照您的视频操作的,应该是一样的,都是 LEADING ZEROES,出artwork和做rou文件都是选择的leading zero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板子的时候板厂因为rou问题打过我好几次电话
他们说rou文件他们导入基本都会出错,就算不出错也是靠蒙 ...

我们的板厂没有询问,他们应该加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自己rou层在350里面看不见,想设置看一下。很多不规则孔就在板边(outline)呢,不晓得了。

网友B:
    把cam350导入时的精度改为2 5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am350导入时的精度改为2 5试下吧。

    赞同,我们都是用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am350导入时的精度改为2 5试下吧。

    杜老师,谢谢,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钻孔参数默认输出output units:metric,导入350时,默认的是english,改成统一的就OK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单位都设成METRIC就不行啊,

网友:
    要看你导出时用的是什么单位,不要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