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导入网表报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5-10-27):
导入网表报下列错误!是有非法字符吗!

网友A:
元件JA100封装缺少管脚号

网友B:
    你这是capture导出网表时么?

网友B:
    所有的pin都必须包含pin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JA100封装缺少管脚号

有管脚号呀!

网友C:
    pin num不对,核对下封装再说

网友D:
    pin name 是pin name;pin number是pin number

网友E:
    检查自己的PCB封装,及对应逻辑封装的pin数量是否一致?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自己的PCB封装,及对应逻辑封装的pin数量是否一致?是否匹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 name 是pin name;pin number是pin number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pin都必须包含pin number~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num不对,核对下封装再说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JA100封装缺少管脚号

哦!第三网表从原理图导入的!怎么不能把网络带过来呀!是那里设置错误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capture导出网表时么?

哦!第三网表从原理图导入的!怎么不能把网络带过来呀!是那里设置错误吗!请指教

网友:
    第三方导过来的网标,没有ORCAD与allegro严谨,提示这样错误,都是原理图symbol同PCB fooprint 引脚数不一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