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把过孔打在bga pin 中心?格点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27):
比如bga pitch 为0.65mm,如何计算格点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A:
点走线命令后,鼠标对着焊盘,快速双击,过孔就能打在焊盘的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走线命令后,鼠标对着焊盘,快速双击,过孔就能打在焊盘的中心

焊盘中心???好吧,哈哈~
楼主用fanout命令吧~

网友:
    1.将BGA的任何一个pin的坐标设置为原点坐标(Design/Design Parameters.../Design/Move origin)
    2.将pin与pin的间距的一半设定为gr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走线命令后,鼠标对着焊盘,快速双击,过孔就能打在焊盘的中心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以前都设最小0.0001  随心所欲

网友:
    需要这样子计算?

网友:
    把格点设为0.65mm/2,移动一下BGA,使管脚在格点上,用布线命令一拉出来就可以打在4个管脚中间了。

网友:
    很簡單,在cline命令下,右側find框裡選中pad,這樣雙擊出來的過孔都在PIN正中心

网友:
    所以,跟格點沒有半毛錢關係。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标题我没有写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把孔打在四个pin 的中间。手动打的话,需要把格点调得很小,慢慢移动才行。所以就想有没快捷的办法,一步到位。

网友:
    create faout , via in ball  选择pin 就可以打了

网友:
    如果实在看fanout不爽,非要手动的话可以两个斜角pin连一条线  然后用右键的snap pick选线的中心add via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自动扇出,如果非要手动扇出的话,可以将格点进行如图设置(此处单位为MIL)spacing里的数据如何得来:X=25.6MIL(0.65MM)/2=12.8 Y值一样;offset的值为BGA里面任意一个PIN脚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