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PADS Logic出现莫名问题

楼主(2015-10-27):
之前一直使用的是pads Logic 9.5,运行一切正常,有段时间不用之后,今天启动软件,竟然弹出如下对话框:

但是启动PADS Layout却一切正常。
请问哪位电脑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因为你删掉了这个宏命令,程序启动时找不到这个文件所以报错

网友:
可以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9_5\PADS Layout\Workspaces\CHS\Default\Settings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9_5\PADS Router\Workspaces\CHS\Default\Settings
这两个路径,将它Macro Files和User Commands这两个目录的文件都删除(注意不是这两个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我也试过遇到这个对话框一直按忽略,下次再打开软件也不会再出现提示

网友:
抱歉,刚刚仔细看你的问题才发觉是Logic里面报的错,还有一个更快速的办法是在注册表里搜索你这个宏名称font_modify.mcr,然后将它的注册信息删掉就没问题了

楼主:
感谢小书童的帮助,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之前有些过一个宏,后来把宏所在的文件夹移动位置了,所以Logic在打开时找不到这个宏了,就报错了!现在把宏的文件夹还原原位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