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片DDR2 T型等长问题

楼主(2015-10-27):
4片DDR2我用了两个T,但T与T之间要怎么操作才能等长呢?      我用的软件是AD15.0

网友:
T与T之间有等长要求吗?

网友A:
AD做不了!可以用allegro或者是pads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做不了!可以用allegro或者是pads设计!

我该说点什么好呢~~

网友B:
altium新版本里面也有长度显示的 看一下帮助说明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新版本里面也有长度显示的 看一下帮助说明把

请告知哪个版本

网友(2016-01-19):
引用 楼主:
我该说点什么好呢~~

坐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llegro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