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信息的说明

楼主(2015-10-27):
今天见到一个板,阻抗控制作息全部图片抓出来,工厂那边人员非常难找(没有位号,只有局部图,要满板找呀)。优先建议大家在提供阻抗控制信息时按层和线宽来提供。

网友A:
要做阻抗的线,高亮走线再截图,这样板厂的工程师也方便查找,

网友:
    对的,本来就是要提供线宽的,截图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阻抗的线,高亮走线再截图,这样板厂的工程师也方便查找,

    截图是不太方便查找的,给出层和线宽才方便后面人员查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是不太方便查找的,给出层和线宽才方便后面人员查找

这样图片应该也会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图片应该也会明白吧

这种只适合小板
    假如16层,阻抗50 90 100 想下要多少图片 设计师和工厂人员都不方便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图是不太方便查找的,给出层和线宽才方便后面人员查找

    都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的这种

    大公司华为 中兴=也是这种用线描述,但设计时注意下,阻抗线宽不能和其它线宽相同,要不然也容易引起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好,曾经遇到一个,找阻抗线整整找了半天,关键提供的图还不怎么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公司华为 中兴=也是这种用线描述,但设计时注意下,阻抗线宽不能和其它线宽相同,要不然也容易引起问题 ...

    一般为了区分,会加或者减0.1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