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开窗的问题

楼主(2015-10-27):
有时候需要在某个地方亮铜,大家一定要开整窗,不要示意个边框哈。工厂人员不会明白,会按文件制作,到时就满足不了散热=要求了。这样引起的客诉,工厂人员觉得很冤,客户也觉得不合理,指示出来了咋没有作出来呢。

网友A:
哈哈,这是pcb设计工程师不专业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pcb设计工程师不专业的表现

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设计师没有理解生产人员需要的表达方式,而生产人员没有理解设计师的意图。所以大家要常来工艺论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设计师没有理解生产人员需要的表达方式,而生产人员没有理解设计师的意图。所以大家 ...

有时gerber已经发到板厂了,但后面检查还需在某处开窗,为了不那么麻烦(有些公司打样的流程太复杂了),所以就给板厂的工程师标示下哪里要增加开窗,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网友B:
楼主的这种设计,有2种表述方式,layout工程师要正确表述自己的设计意图要么按照标准设计、要么文字加配图:1、如果某处要亮铜,也可以按照楼主这样只画个框,但是同时要截图配上说明,图示方框内铜皮需要露出,不需要覆盖阻焊。2、开整窗,这样PCB板厂CAM工程师一看就明白。有PCB工艺问题可以咨询我QQ:312234896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设计师应该会有备注的吧。即使不备注后续工厂端也会反馈确认的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种设计,有2种表述方式,layout工程师要正确表述自己的设计意图要么按照标准设计、要么文字加配图 ...

直接画shape在solder层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