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过孔与高速差分线之间的问题,坐等大牛!

楼主(2015-10-27):
1、过孔离高速差分线的距离当然是越远越好啊,那到底过孔离高速差分信号的最小距离是多少呢?
2、如下图中纵向上过孔的个数最多可以有多少个,即高速差分线旁边最多可以有多少个过孔?
3、低速过孔是否对高速差分线没有影响,多高的速率可以认为没有影响?
请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手機PCB上,差分線只需要上下左右包地即可,不太關注這些via。我認為差分線本身就是抗干擾設計,沒必要這麼刻意去保護。包地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機PCB上,差分線只需要上下左右包地即可,不太關注這些via。我認為差分線本身就是抗干擾設計,沒必要這麼 ...

上下左右包地,当然不用在意过孔啦!因为信号线和过孔之间用地给隔开啦!

网友B:
過孔如果指的是其它訊號,一般同高速訊號建議遵守 3L 規則3L Rule)。

這樣建議的常見於 USB 或 DDR 的應用上。

网友:
來個英特兒(Intel)的 USB 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孔如果指的是其它訊號,一般同高速訊號建議遵守 3L 規則(3L Rule)。

這樣建議的常見於 USB 或 DDR  ...

3L规则具体指什么?

网友(点评):
線寬的三倍距離,也有人稱為 3W Rule。^_^

网友:
借樓主的地盤,也順便諮詢一下:
我這邊要求Clock遠離其他信號線20mil,
Clock與其他走線、焊盤等,Layout直接添加rule,可以滿足20mil的要求。
但是這個規則里,不包含過孔。附圖里,過孔與clock就只有6.66mil。
還有,為生產需要,95%的網絡需要加測點(附圖黃色高亮網絡),因空間限制,同樣不在這個20mil的規則里。
那問題來了,過孔不是會影響信號質量嗎,難道過孔和測點難道是可以排除在外的嗎?

网友:
建议是3W以上

网友:
你这个几个问题其实就是问的一个问题,高速干扰,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前提,需要考虑的你成本。如果只是理论研究没有实际意义。个人认为在不太KILL成本的时候,高速线离所有线号线5W以上,并且都做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