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Fiflter By 过滤器失效,请多指点

楼主(2015-10-27):
    原理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057998813\QQ\WinTemp\RichOle\Z{1S9{]D~@@I8R0)TW{NURV.png先选中元件,右键 edit properties 在FIFLTER BY 中没有可选项了,数据丢失了一样。

网友:
    猜測可能是 C:\Cadence\SPB_16.x\tools\capture\prefprop.txt 文件損毀。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657-1-1.html

网友:
    [ INI File Location:C:\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
    capture.ini 文件中有关于 prefprop.txt 路径的定义。可能是路径被修改了。把这个文件的路径该回去就好了。
PrefPropPath=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refprop.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