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flash 命令框 center dot option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7):
allegro中建flash过程中,center dot option下面有是否add center dot 选项,勾选后同时将dot diameter 设置一个数值,发现flash中心多了一个圆点。请教大师能否说说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勾选后产生的圆点在实际PCB中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网上教程说不用勾选,没说原因,百度也没找到。

谢谢!

网友:
Center dot option
When checked and the diameter defined, creates a dot void of Etch/Conductor in the center of the thermal pad.
填个直径,就会在中心生成个圆,不过想不通实际有什么用,搞不懂
坐等大神

网友A:
那個點是用來對位標示用 , 沒有其他用途 . 一般可不設定.
如果你要抓中心 , 裡面是空的那就抓不到 , 有這個點就可以抓到.
最後這個小銅點是會被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點是用來對位標示用 , 沒有其他用途 . 一般可不設定.
如果你要抓中心 , 裡面是空的那就抓不到 , 有這 ...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