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里面阻焊如何沿走线开窗

楼主(2015-10-27):
在部分高频板中,经常见到高频走线上没有涂覆绿油层,绿油沿走线有开窗,请问这个在allegro中是如何操作的,谢谢各位

网友A:
    要开窗,直接在走线或铜皮上用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走线或铺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窗,直接在走线或铜皮上用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走线或铺铜即可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沿ETCH自动开窗的命令,还是说必须再沿ETCH绘制soldermask?

网友A:
    如果是走线的话应该不行,得手工来做,如果是用铺铜的方式,到可以用z-copy到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沿ETCH自动开窗的命令,还是说必须再沿ETCH绘制soldermask?

那遇上带圆弧的ETCH,这个soldermask岂不是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走线的话应该不行,得手工来做,如果是用铺铜的方式,到可以用z-copy到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

那遇上带圆弧的ETCH,这个soldermask岂不是很难搞

网友:
    不会啊,就如我上面说的

网友B:
    可以手工做,思路如下:
用SubDrawing功能把走线导出去,用文本编辑工具将走线层修改为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再SubDrawing导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工做,思路如下:
用SubDrawing功能把走线导出去,用文本编辑工具将走线层修改为board geometry/sol ...

顶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工做,思路如下:
    用SubDrawing功能把走线导出去,用文本编辑工具将走线层修改为board geometry/sol ...

    学习了

网友C:
    复制需要的走线,改到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也可以用SubDrawing

网友:
    我只能说没有直接命令...
    手工的话见仁见智了~

网友:
    卸開你家裡的電磁爐,電磁爐上的電源走線上也沒有覆綠油,而且線上還有厚焊錫,是因為PCB板上對走線進行了開窗,對鋼網開窗。版主的方案是一種,還有一種解決方案:對該走線周圍覆銅,給該銅附上net如GND,將該銅箔改為靜態銅,將銅箔移出來到空白區,然後在該銅箔上覆動態銅。就得到了想要的shape。。注意過程中可調整line to shape和shape to shape的間距來實現。

网友:
    change到需要的层,或者subdrawing 到文档编辑到sold层去再导入!

网友:
简单,把走线change成shape  再根据要求你z-copy

网友D:
不是有个skill可以直接点出来么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真是方法多多

网友E(2020-09-22):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skill可以直接点出来么

你见过这样的skill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见过这样的skill 吗?

可以啊 很多都能实现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
    用z-copy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C:
复制需要的走线,改到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层,也可以用SubDrawing

    复制的时候提示无法复制

网友:
    是要让走线上不铺绿油?走线后,直接拷贝走线到sold层

网友:
    z-copy  应该算是比较快的一种方法

网友F(2022-06-21):
    我的高速线有弧线,所以怎么开窗啊,有没有具体有效的办法,skill的安装包也行

网友:
    可以把外框先变成shape属性的,z-copy到route-keepin(和外框一样大)和route-keepout(内缩),最后再top层铺铜,再change到solderbottom

网友G(2022-08-17):
引用 网友F:
我的高速线有弧线,所以怎么开窗啊,有没有具体有效的办法,skill的安装包也行

edit 下面的Cross copy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edit 下面的Cross copy即可

16.6怕是没这个功能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6.6怕是没这个功能哦

有的 我就是16.6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的 我就是16.6

    有吗?要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吗?要不上图?

点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吗?要不上图?

用这个功能还可以挖走线的隔层参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