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菜单栏都消失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8):
因为删除path--editor---menupath---$menupath, 结构导致allegro菜单栏消失,如何恢复,求各位支教。

网友:
有这时间可以重装个新的了

网友:
    把那个默认的路径加回去不知道行不行..不行就自己搜索下men那个文件路径,自己加一下吧~~

楼主:
    刚自己一摸索,结果搞好了   。  c://spb_data/pcbenv/env      记事本打开这个env文件,找到 set menupath=, 然后在=后面加上$menupath ,重开启allegro居然恢复了

网友:
    系统的东西不要随便删,慎重。

网友:
    安装Skill的原因

网友:
    你那个是重新指定系统的菜单文件,你可以把系统的菜单文件和Skill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