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栏中增加了一项stella ,并且下拉选项都有,但就是点击后没反应

楼主(2015-10-28):
增加了一个skill , 并且在allegro菜单栏成功出现了stella及下拉选项,但点击各个下拉选项,比如change via net就是没起作用,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cvia ,何解?以下是allegro.men文件内容部分:
POPUP "&Stella"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M "Cal",           "cal"
        MENUITEM "Silk Out",           "silkout"
        MENUITEM "Silk In",            "silkin"
        MENUITEM "Subdrawing Ref",            "ref"
        MENUITEM "Del Dangling L/V",            "dlv"
        MENUITEM "Check 90 Line",            "line90"
        MENUITEM "Ref Centre",            "mc_ref"
        MENUITEM "Ref Rotate",            "ro_text"
        MENUITEM "Xpage Placement",            "xpage"
        MENUITEM "Hilight Single Pin",            "sp"
        MENUITEM "Etch Cross Plane",            "ecp"
        MENUITEM "Change Via Net",            "cvia"
    END

网友A:
相应的SKILL并没有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的SKILL并没有加载

有一个stella.il文件,并且在home路径下c://spb_data/pcbenv/,  然后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stella.il文件,并且在home路径下c://spb_data/pcbenv/,  然后怎么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437-1-1.html

楼主:
2.直接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echo $localenv 也可以得到实际的环境变量目录。
大师的这句话成功帮我解决问题,原来我的文件没放对位置,就是没有放在实际的环境变量目录下。
实际的是:c://spb_data/pcbenv/pcbenv
但我文件放的是这个位置:c://spb_data/pcbenv , 虽然只差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