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将DXF文件制作成封装的形式!

楼主(2015-10-28):
allegro如何将DXF文件制作成封装的形式!制作成丝印时变成铜皮形式怎么变成线的形式呀!

网友A:
    就建一个封装呗...;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建一个封装呗...

是呀!丝印层变成铜皮的形式了!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导入dxf的时候选下层,class subclass那里

网友:
    DXF导入要嘛当丝印,要不就做成SHAPE。如果想当PIN,还得做成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dxf的时候选下层,class subclass那里

    你好!是在这里选择不呀!

网友B:
    楼主先说一下目的吧,是要制作一个PCB元器件的封装还是要用于结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一下目的吧,是要制作一个PCB元器件的封装还是要用于结构定位?

    制作一个PCB元器件的封装

网友C:
    我給別人講的時候生怕別人聽不懂,別人問我的時候生怕我能聽懂。表示不覺明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給別人講的時候生怕別人聽不懂,別人問我的時候生怕我能聽懂。表示不覺明厲。

哦!看不懂吗!呵呵

楼主:
    怎看不呀!是我表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dxf的时候选下层,class subclass那里

    请指教!具体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一下目的吧,是要制作一个PCB元器件的封装还是要用于结构定位?

    阿杜老师!有具体方法没呀!

网友:
    如果是制作PCB元器件封装,可以参考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

网友:
    不好意思哈~可能开始没看懂你想干啥...所以跑偏了~
    : K5 \+ H4 h! o8 [2 W还是请把目标说明确一点,

网友(2017-05-07):
    这个我也想想,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