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 删除元件反应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8):
    在原理图中,和设计好的PCB板中,如果删除一个元件,要大概一两分钟才能反应过来,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请帮忙给说下怎么解决;(排除电脑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吧?
    我的最差的情况是电脑休眠再启动之后,对AD的第一个操作要10秒左右才有响应,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有可能,我以前用AD10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吧?
    我的最差的情况是电脑休眠再启动之后,对AD的第一个操作要10秒左右才有响应, ...

    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版本?

A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0

    哦,我现在用的AD14,这个版本的铺铜功能以及布线优化了;刚用了一个月,如果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就不想在用以前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用的AD14,这个版本的铺铜功能以及布线优化了;刚用了一个月,如果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就不想 ...

    怎么个优化法能说说吗?

打弧形泪滴时还会不会突出多余的弧线?

楼主:
    铺铜后暂时没发现有你说的现象;优化的地方:例如:如果铺铜后,发现有修改的地方的,现在直接往任何方向改都可以。不用再删除,改完在一起 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铺铜后暂时没发现有你说的现象;优化的地方:例如:如果铺铜后,发现有修改的地方的,现在直接往任何方向改 ...

    意思是部分重叠加入一块同网络的铜,更新之后会二合一?

AD10用EMPG键之后也可以随便改铺铜形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部分重叠加入一块同网络的铜,更新之后会二合一?

    AD10用EMPG键之后也可以随便改铺铜形状啊。

    上图如果把线更改到蓝色线部分,直接拖动到那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更新或者暂时不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如果把线更改到蓝色线部分,直接拖动到那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更新或者暂时不更 ...

额,感觉相比原来就是多了一个提示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