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原端匹配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5-10-28):
USB在差分数据线上串上33欧左右的匹配电阻,为了消除信号在数据线上多次反射。

那么问题来了,USB是双向总线,数据可能由主设备发送,也可能由从设备发送,那这个串阻是靠近主设备放置还是靠近从设备放置,抑或主设备端和从设备端都要放置?

网友A:
一般是在从设备端,等楼下回答

网友B:
靠近从设备,也就是USB接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从设备端,等楼下回答

不管是差分传输还是单端传输,电阻串都是源端匹配,保证信号只反射一次后被吸收,但双向数据线两边都可能是源,所以比较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从设备,也就是USB接口端

理由?

网友C:
如果你的USB使用33R的话,那么你的33R随便放。
理由:低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USB使用33R的话,那么你的33R随便放。
理由:低速的。

如果有低速这个理由,那我可不可以不放?

话说USB2.0最快到480M,也算低速?

还是你的意思是串33R跑不了480M?

网友:
USB2.0 完全可以不用放置33R电阻没有关系,只要走线稍微处理一下,别太长就好。

网友:
从来没放过 33R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低速这个理由,那我可不可以不放?

话说USB2.0最快到480M,也算低速?

你的USB2.0放33R,你确定还能工作?你有测试过吗?

串33R,跑不了2.0

网友:
从来没放电阻,平时都用到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