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12V求指点(MAX765芯片)

楼主(2015-10-28):
如图电路,上电芯片就烧掉了~  怎么回事?

MAX765电路

MAX765电路

网友A:
这图太水了吧,电感接到地,不烧才怪  搞反了吧还有二极管

网友B:
我看了参考设计和你的原理图,尚没发现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在仔细看看你原理图的连接关系,是不是有些网络节点没有连接好? 再检查检查封装? 其实可以实际测量一下VoUT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C:
检查PCB是否有加工问题,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先断开负载,测量空载电路是否还是有问题,空载有问题请检查电路焊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太水了吧,电感接到地,不烧才怪  搞反了吧还有二极管

额~ 麻烦看下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参考设计和你的原理图,尚没发现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在仔细看看你原理图的连接关系,是不是有些网 ...

解决上电烧芯片的问题了,原因是5V输出有纹波(输出端的钽电容质量不好,更换为AVX钽电容后输出效果很好),但是输出电压为-6.3V左右,有些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上电烧芯片的问题了,原因是5V输出有纹波(输出端的钽电容质量不好,更换为AVX钽电容后输出效果很好 ...

感觉即使有纹波也至于烧掉MAX765芯片吧,毕竟他的输入范围很广的。 不过你换了输入端的电容,现在还是输出不正常。如果你查了封装和接法OK的话,我建议你去掉负载试试? 去掉负载还不行的话,那只能说你买了假货了! 而且我觉得假货的概率很大了!

网友:
此电路不能完整的升压吧?而且在电感直接到地也是不对,可在IC的第八脚串一个1UF的电容到L1和D1出,希望这样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PCB是否有加工问题,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先断开负载,测量空载电路是否还是有问题,空载有问题请检查电 ...

谢谢~果然是负载运放的问题,已经调好了~

网友(2016-07-22):
我也有问题 芯片发热 而且电压输入为+5V的时候 限流0.1A 结果达不到+5V输出 怀疑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和你原理图是一样的  但是钽电容我是用电解电容代替的 而且找不到68uF的电容 所以采用22uF和47uF并联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