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怎么测试验证在MIDI接口上

楼主(2015-10-28):
设计这个案子的工程师不幸去世了,现在我接手,没怎么搞懂,如图接口是做一个MIDI的,上面就是两组UART,目前测试验证就是TX\RX短接能自发自收,两个板子对接能发送接收。我们老板又说要买一些232的设备回来测试一下,比如USB转232啊之类的飞下线,我就是没搞懂,指的是DB9的232吗,DB9的不指只是TXRX啊,还有CTR等信号啊。我这样和他说,他说你再仔细找一下.....

网友:
区分TTL和RS232的电平标准,即可.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工程师是出意外了吗,还是加班加的

网友:
MIDI 的資料格式和 RS-232 一樣!
  • 1 Start bit
  • 8 Data bits
  • 1 Stop bits
  • Clock = 31.25KHz

這個網站有些參考資料,你看一下!

http://www.midi.org/techspecs/electrispec.php

网友:
意思是叫你飞数据线就行了吧,能通信就好了,DB9.不用管其他控制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工程师是出意外了吗,还是加班加的

他来我们公司后很少加班,因为事少,技术高。心肌梗塞意外....很可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来我们公司后很少加班,因为事少,技术高。心肌梗塞意外....很可惜。

多大年龄?有个同事过年休病假就再也没回来了

保重身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大年龄?有个同事过年休病假就再也没回来了

    保重身体吧

    樓主說「因为事少,技术高,心肌梗塞意外」,像我們這種「事多,技术差」的,應該可以活很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說「因为事少,技术高,心肌梗塞意外」,像我們這種「事多,技术差」的,應該可以活很久吧?

    {:3_ ...

    「事多,技术差」 => 會忙到死。

    更糟糕的還有自以為是的人在旁邊亂指揮。  >_<|||

    又是哈士奇嗎???@_@!!!
    不要這樣說啦!有在動活比較久。^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年龄?有个同事过年休病假就再也没回来了

    保重身体吧

    42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說「因为事少,技术高,心肌梗塞意外」,像我們這種「事多,技术差」的,應該可以活很久吧?

{:3_ ...

    我在努力活久一点

网友(2017-06-12):
    谁知道MIDI转USB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