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引线(寄生)电感对瞬态负载电流的影响是怎样的?

楼主(2015-10-28):
    芯片:TI的tps715a(LDO)中的layout guide有下面一段话: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减小引线的寄生电感为什么会减小瞬态负载电流?
2.减小瞬态负载电流的大小会有助于LDO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吗?影响输出电压
   稳定性的关键点在瞬态负载电流的大小还是其响应时间呢?

期待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减小引线的寄生电感为什么会减小瞬态负载电流?

可以先挑軟柿子吃嗎?

請參考模電學的楞次定律Lenz's law)!

网友A:
靠!還真的有文檔討論這問題。

楼主:
一个单词翻译错误纠结了两天,真是罪过!文中的意思应该是如此的接地和走线规划最小化寄生电感,因此减少了负载电流的瞬变。。。。。。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不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還真的有文檔討論這問題。

如此美文竟然被你找到了,还真是强大呢!小弟已经被满屏幕的英文和铺天盖地的不熟悉的名词所折服,放弃治疗了。不过依然感谢您的推荐,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单词翻译错误纠结了两天,真是罪过!文中的意思应该是如此的接地和走线规划最小化寄生电感,因此减少了 ...

纠结劲儿又上来了,好像还是不太理解,还是接着老实看文档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