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 跑1600M 差分CLK有最短走线长度要求吗?如最短600mil

楼主(2015-10-28):
如题

网友:
可能會有問題,但不是必然,與 DQS 有關係,也與 DDR3 Controller 有關。

网友A:
高速信号的传输线都有最短走线问题,因为传输线太短,阻抗不连续,会在这段不连续上来回反射,这样信号质量会比较差,线长大于500mil以上,反射回来的信号会在这段线上损耗掉,不会来回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信号的传输线都有最短走线问题,因为传输线太短,阻抗不连续,会在这段不连续上来回反射,这样信号质量 ...

现在是走线CLK只有420mil的样子,但包括pin delay的话有600mil以上,不知道这样符不符合要求。手册上是600-1400mil

网友B:
有最短要求。根据controller和ddr共同决定。
你要满足时序要求,太短了对其他走线设计有很大难度,如,dqs,dq,addr,cke,csb难以做到合理的长度差,特别是两颗以上走菊花链的addr。
同时你还要考虑散热以及电容摆放的位置,所以600mil以上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600mil不包括pin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最短要求。根据controller和ddr共同决定。
你要满足时序要求,太短了对其他走线设计有很大难度,如,dqs ...

这个是单片的ddr,所以线长是满足要求的,电容散热评估了下应该也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片的ddr,所以线长是满足要求的,电容散热评估了下应该也ok

满足线长要求就可以。
那么clk你只要满足design guide 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说句题外话:即使你不满足design guide的线长,只要做了仿真,确定时序裕量没问题,就不用担心。
至于ddr3的反射,振铃,单颗DDR,有合适的odt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线长要求就可以。
那么clk你只要满足design guide 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说句题外话:即使你不满足de ...

保险起见,还是绕到600mil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走线CLK只有420mil的样子,但包括pin delay的话有600mil以上,不知道这样符不符合要求。手册上是60 ...

我所说的500mil是从信号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传输线太短会引起信号的来回反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500mil是从信号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传输线太短会引起信号的来回反射。

為什麼 "传输线太短会引起信号的来回反射 "  呢?你確定你這樣的想法正確嗎?

會反射是因為阻抗不匹配,而不是互連線的長短。
短的互連線反而比較不會有信號完整性問題,樓主的短走線設計
若會出問題則是時序方面的問題,不是传输线反射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 "传输线太短会引起信号的来回反射 "  呢?你確定你這樣的想法正確嗎?
...

由于连接器处阻抗必然不连续,那么信号会在CPU与连接器处来回反射,如果线长太短,从连接器反射回来的信号没有损耗掉,继续从CPU端反射到连接器端,这样就会形成二次反射,但是线长够长的话,信号从连接器端反射到CPU的路径上被损耗掉了,那么就不会再形成二次反射。
之前可能没有讲得太清楚。

网友(点评):
其实线长小于五分之一信号上升沿时,反射会淹没在下一次信号上,反而看不到反射了。而且二次反射或者说振铃只要有一端匹配了就不存在了。所以其实你所说的线长损耗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插损是损耗不掉反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