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的难点载哪里?

楼主(2015-10-28):
    电源设计的难点载哪里?

网友:
    变压器的设计。建议你去找《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王自强)看看

网友:
    难点在设计成功

网友:
    難在不知道困難在哪裡!

    結論不就是: 不知道、 不清楚、不明白、不要問、沒有答案 ^_^
    确实!经常碰到搞不定的,但是不知道难点在哪里的。

网友:
    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519页 ,就知道了

网友A:
    低成本、高性能、高可靠;
    最进在关注环路稳定,这一点很重要;还有EMI等等,不过很多指标都是在实际测试应用中得到的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高性能、高可靠;
最进在关注环路稳定,这一点很重要;还有EMI等等,不过很多指标都是在实际测试 ...

    EMI和EMC

网友:
    难在纠结,经常 在低成本和高性能间做平衡

网友:
    看看那些实验经常过不去: 雷击,脉冲干扰,EMC。还有一些安全的标准。

    最难的就是便宜

网友:
    最难的应该是咋做到免费

网友:
    应该在PI,环路控制,大功率吧,buck ,boost开关电源的设计